比较特殊的花屏.

楼主(2010-10-25):
型号:海尔W66   ,,二修的机子,显卡被做得不成样子,,显存也被吹得一边高低(因为显存靠显卡很近)拿到机器,马上换了一张显卡,外显能显,但花屏,出现一条一条的竖线,,跟平时所看到的花屏有点不一样,比较规范.将显存也重做了一次,故障一样.因为找不到一样的显存,所以又换了一张显卡.故障依旧.现在是显存坏了吗?那显存应该怎样换,,换一个测试一下,还是所有的一起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内显暗屏...屏点过是好的..直接换了一条高压,,不暗屏了,,但是相当相当的花.几乎看不到一个字..这种情况有遇到过吗????应该怎样修.

网友:
你把显存全拆下开机,看下。如果可以显示有规律的条纹。就跟换显存吧,尽量全部一起跟换

网友:
个人觉得显存换一个,测试一次好些,这样可以更好地确定是哪颗显存坏.

网友:
我修这么久花屏的,都是修显卡北桥的,,还没有修过显存。。

网友:
最好把显存颗粒也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