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显卡点不亮,开机有信输入一下然后就不亮了

楼主(2010-10-25):
fx5200显卡点不亮,开机有信输入一下然后就不亮了请高手指点一下,我焊了GPU还是一个样

网友:
重刷个BIOS

网友:
你的意思是开机时屏闪一下电源灯是绿色的但没显示是吧,是这样查RGB三基色对地值有没正常,如果正常就是GPU里面的D/A 转换器坏了。

网友:
这种现象先用NVFLASH -C看一下是否检测出核心型号和BIOS你就知道改怎么办了,用PCI显卡显示。

网友:
5200的显卡是256M的我没有这个BIO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