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F725开机一闪就黑屏

楼主(2010-10-25):
开机闪一下就黑屏,拆机发现一电容鼓了,换了一个25V1000UF的,开机还是一闪就黑屏。
开始测试电压,待机时5V,3.3V,13.8V都正常,
开机后电压就不正常了,5V电压降到4.8V了,3.3V正常,13.8V的电压上到19V多,就有些想不通。电压怎么上升的呢,是电源部分有故障?引起背光电路高压保护,查BIT3105的正常工作电压是12-13.5,就开始查电源部分的电路,从电源的前级到后级,该换的都换了,故障还是依旧,就有些头大了。
坐下仔细考虑,为什么5V降了,是它的负载过重,找了一个一样的板子,上机测试,电压是正常的,工作也正常,那就不是负载过重的原因了,那13.8V怎么上升的呢?是不是高压电路没有工作,空载而使电压上升的,以前没有遇到过这样现象,即便是背光电路不工作,电源供电也不会上升呀。这时来个大胆的假设是13.8V空载而使电压上升的,找了一个20W46欧的电阻接到13.8V的电压上,开机测试电压果真降下了,那电压上升的原因找到了,还是背光电路没有工作的原因呀。
到现在才找的病的原因,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一是修高压电路,二是换通用高压板,既然到这种情况了,就费点功夫修吧。
这个电路是四灯的高压电路,测试BIT3105的4脚电压不正常,应该有一路高压没出来,分别把灯一对对的测试,有一对开机有一闪后黑屏,另一对没有一闪,说明这对电路有问题,对比测试,其它原件测量参数基本一样。最后怀疑高压包,调换一下,果真是它的原因。从废的板子上拆了一个,上机测试,电压正常了,工作也正常了,维修到处结束。

总结:如果这个电路13.8V的电压在背光系统不工作时它的电压不上升,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就会直接修背光电路了。如果大家以后遇到不要再走这样的弯路。

网友:
你拆下的电容是多少的

网友:
拆的电容是16V1000UF的,一般都是按原型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