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MV-5133高压条接口

楼主(2010-10-25):
富士通FMV-5133显示器,我都有一块,我准备好了2033驱动板和编程器,但系原装那条单口高压条输入接口是八条线的,而2033驱动板输出是六条线的,请问怎样改啊!!!大哥,教教我啦!!

网友:
和高压板保险通的是12V  不知道你的高压板是多少伏的,买一个高压板也没有多少钱哦,地,开关是细线的

网友:
供电12V,控制5V或者3.3V,地线接好就行了,至于亮度那些不接也可以

网友:
各位大哥好,我是个菜鸟,请问从这个高压条怎么看出那些线是调亮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好,我新上传了一张高压条图片,帮我看看那些是亮度线,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好,我新上传了一张高压条图片,帮我看看那些是亮度线,谢谢!!

网友:
电源和地线可能不止一根线。

网友:
开关控制信号线也是必须的,不过听说接到亮度控制线路了也不影响

网友:
开关控制和亮度控制线路还是不要乱接的好,我以前因为接错了亲手烧过高压条

网友:
连变压器的是12V供电,连两个三极管的是5V控制电压
地线你应该会分,就接这几个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 呵呵 其实找个12V供电 5V开关 0地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 图 最左边的 2根是地   右边  2根电源   第三根 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