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菲利蒲17液晶显示器显示慢

楼主(2010-10-25):
今天的接到一台菲利蒲液晶显示器显示有点慢,开机画面显示正常,可是你一动鼠标就会发现一串的鼠标的标记。用通用的驱动反点也是这样,对于屏电路不太了解。只是补焊了电路上的两个大的芯片。可是故障还是没有解决。请高手们给指点一二。

网友:
你确定是显示器问题吗
以前修到过一个明基的    类似“死机”  后来是高压短路了

网友:
一般都是屏的坏的现像。

网友:
屏上少一个20几伏的电压

网友:
20伏的电压有,负5伏也有。12伏也有。就是出这样现象。没办法了。只好放弃了。

网友:
飞利浦的老屏,直接换芯片

网友:
飞利浦的老屏,直接换芯片               请问是换屏电路的主芯片吗?     谢谢

网友:
电容有漏电会有开机反映慢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个电容漏电会这样?
说说看?

网友:
屏坏了吧。扔了换新的。

网友:
屏坏的多,我修过几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示器维修书上看的,具体哪个电容就不知道了。。。

网友:
负5V电压过低 应该是负7V左右的电压 检查这一路的电压

网友:
换驱动IC上的电容

网友:
你量下屏那几组电压正常不,一个正电压对应一个负电压。这种情况一般是有个负电压不正常。这些正负电压其实就是高低电瓶起一开关作用来导通场管。

网友:
屏有些故障是修不好的,比如LG出的“闪屏门”就修不好

网友:
LG 的 闪屏门   ?

网友:
知道了   联想 用LG 的屏  是这个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2NzAzMTI4.html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2NzAzMTI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