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15寸的三星液晶显示器开机一分钟屏自就抖动。

楼主(2010-10-25):
一款三星液晶器,开机正常,可是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屏抖动,不知什么原因。由于没有支持此款屏的驱动板,不知是屏的原因还是驱动的原因。望同行会给予帮助。

网友:
以前修过  是MCU的问题

网友:
屏线跟驱动板的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了一个通用板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