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出现的问题,待解决

楼主(2010-10-25):
开机时出现Errorynamic drive overlay not loaded。

Insert boot diskette in drive A;press spacebar when ready……

意思是:错误:动态驱动器覆盖未加载。
插入启动软盘到驱动器A:,准备好后按下空格键

怎么解决?

网友:
进入bios,找到1.44的软驱,,把它设置成disable

网友:
要么是主板BIOS的问题,要么是内存的问题。是不是技嘉的主板?我遇过一回。是主板BIOS坏了。刷了个BIOS就好了。

网友:
2楼正解,你电脑启动是从软驱启动的,把软驱给禁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修复硬盘MBR 看看,装一键还原精灵F11版本 出错时,也是会引导一直提示这个
进DOS 输入 fdisk/mbr

绝对不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只有bios 软驱设置和硬盘的问题

网友:
装其他系统试试

网友:
软驱没关也会这样的,进bios看下

网友:
把软驱关了

网友:
禁用软驱试试

网友:
我OUT了,软驱没关会提示按F1的吧......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
设置BIOS就行了,不要启动软盘!

网友:
回复楼上的,我把软驱关掉了,都是不行,系统换过了,系统是可以进去了,但是每次启动的时候它都还是在这里!

网友:
BIOS设置第一启动为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
把软驱关了,在拔掉一根内存在装系统。试试看!

网友:
在BIOS里设置一下,改为从光驱启动,并放入能启动的光盘

网友:
把启动顺序设为硬盘启动

网友:
先把软驱关了·····在把第一启动改成光驱启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