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装win7蓝屏 报7B错

楼主(2010-10-25):
             今天有个客户拿了太CQ40的机子怪了!装xp好好的,装windows 7 驱动装好重启后进系统 就蓝屏报7B 错,以前也有遇到蓝屏 7B报错的以我的经验要么是BIOS硬盘的接口设置一下,要么就是硬盘分区报错都可能造成7B报错,但我也进BIOS里改硬盘接口的模式 怎么都找不到·· 是不是像他们说的要刷BIOS啊?  我也重新分过区还进···PE里硬盘分区都是正常的,但还是不行·····

网友:
cq40  人家刷过BIOS了 把版本降低,  在刷回去

网友:
那就是说还是要刷BIOS啦!谢谢哦

网友:
HP的好像可以在系统下升级BIOS的

网友:
windows 7 不是什么机都可以装!该装XP还是装XP!

网友:
cq40的机器在bios里是不能改硬盘设置的 只要用带sata驱动系统盘在就可以装的 不行就在pe下做也可以  驱动安装可以找hp工程师要一份 一定要按照顺序安装 否则很有可能出问题的 hp服务电话 8008103888 周一至周五早8点

网友:
恩恩 好  多谢教导哦!

网友:
你那个WIN7盘不代SATA驱动,HP不能改硬盘模式(默认的是SATA),装WINDOWS7的盘里没有SATA的驱动,装HP就会蓝屏7B

网友:
对,是的,是他的驱动问题,跟BIOS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笔记本这种情况常有的事,可考虑一下,驱动和BIOS 这种情况最好不要用GHOST的系统来装,轻装一下试试

网友:
恩 谢谢 大家的指导哦!  那我用安装版的win7 试试···

网友:
启动 按F8 选使用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
进系统后,驱动换一下

网友:
你装系统的时候把声卡驱动去掉试下,有的声卡驱动装不对也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估计是硬盘工作模式没有设置好

网友:
cq40用安装版本的win7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用安装版应该不会出现了 ,CQ40  我装过很多

网友:
这个,期待正确答案

网友:
你在装的过程中把显卡驱动去掉,等系统装好后在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cq40的声卡驱动装起来有点小技巧,他有俩个。都要装了才OK得
要不然不行啊

网友(2012-03-29):
那么装W7可以装xp不行又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