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问题请教

楼主(2010-10-25):
主板集成显卡装上驱动后就不能启动,只能进安全模式。停用显卡后能进系统,请问怎么修理呢?谢谢大家,驱动是装对的,用驱动人生装的。主板型号富士康761gx。我去官网下载安装了,还是不行,安装了没有用,后来用驱动精灵安装了,一样进不了系统,只能进安全模式!请大家再帮助,我想也应该是软件问题,主要是官网上的驱动装不了,有用同样型号的请分享一下,怎么弄的!

网友:
有没有试过重装个系统试试啊

网友:
换一下内存或重装一下系统 再不行就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一般是北桥的,,看一下北桥是什么型号的???
北桥挑显卡???

网友:
重装过系统了,内存也换过了,还是不行,北桥我也加焊过。看来只能用独立显卡了。感谢大家的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