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912一亮一灭什么原因?

楼主(2010-10-25):
家里有一台19的优派,2年前黑屏后自己换了个乐华高压条上去一直用到现在,前段时间电源板又烧了个电源管理芯片,由于本人只是业余DIY也就懒得找配件了,就直接把原来的电源一体版给拆了,直接拿个航嘉450W的电源接上去用了几个月。前几天开始就开机后一亮一灭的重复,量了下电压,亮的时候12V跳10.5V,2.5V控制电压跳1V,试了下高压条直接给3.3V和12V可以点亮灯管。高压条接上驱动板不接灯管测试电压正常,怀疑是高压条问题就坏了一个新的故障还是一样,在测量高压的时候用表笔点在高压输出就可以一直亮,什么都正常,表笔离开就一亮一灭的重复。我没有修过液晶,所有的都是在网上看了资料自己乱搞的,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了,有经验的师傅都来帮忙看看!谢谢了。
另外以前的故障都是电容爆浆造成损坏的,我现在把整版的电解都换新的了。

1.最新发现,在量12V电流的时候无意中碰到地居然显示器亮了!就是一支表笔接地,一支表笔碰一下高压条的12V端。亮了之后显示器就一直正常,关了电源在重启又是一亮一灭的。再用万用表20A档碰一下12V电源端又可以了,晕死我了,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看下高压板有没有虚焊,有的就补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给3.3V.和 12V  高压条能亮(灯管)   如果能坚持很长一段时间  应该可以初步判断高压条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灯管老化引起的呀拆开看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谢谢这位师傅,旧的高压条全补过焊了,不是虚焊,新的高压条也一样的问题。

网友:
直接给3.3V.和 12V  高压条能亮(灯管)   如果能坚持很长一段时间  应该可以初步判断高压条没问题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6个小时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灯管老化引起的呀拆开看一下。
引用 网友B:

这个拆灯管我拆了一半发觉要拆屏就停下了,没有经验怕搞坏屏,等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在拆吧,谢谢这位师傅了

网友:
有灯管的接口虚焊,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师傅的指点,目前已经把故障原因定在灯管了,准备全拆了,19寸方屏的灯管是多大的?长点短点有关系吗?拆换灯管要注意的地方?

刚才看 了下优派的说明这款液晶是用50000小时寿命的灯管,我才用了5年呢每天一般10个小时,这质量也也太说不过去了,04年卖了几千的。

网友:
遇见这种故障,直接在灯管上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