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N

楼主(2010-10-25):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z99N的机器,待机为0.04,按开关跑到0.07,然后掉到0.03。待机时35V正常,按开关后35V没有了。然后再开机没反映了,经检测没有地方短路,怀疑桥的问题,重新植球之后故障依旧。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开机掉电后不能再开机一般都是供电有短路的保护了,你仔细测一下各个供电跟线性电压对地值。

网友:
今天早上开机点亮了,点了二十分钟以后掉电,然后就变成原样。求解

网友(2011-07-24):
我现在上手也有一台,我的待机是0.03,一按开关就到了0.02,再按开关也是没反应了
3、5V也没有了,现在还没修好,客户说是进了水

网友(2011-11-25):
  仔细查看进水部位,如果有绿锈的氧化物,请用主板水清理干净。
  查看开机IO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2013-12-24):
正欲一台  掉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