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600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0-10-25):
V星KT6V主板,放的时间长没用,前一段时间,要按好几次开机键才能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按多几次能开机,开机后正常),现在发现开机没任何反应,不加电,开机针上有电压,是不是晶震的问题,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查供电时复位  有没有出来

网友:
转一下就停,查下是不是有轻微短路

网友:
晶震或桥虑焊了。

网友:
开几次能开机,应该不是短路的问题。看看待机电压是不是低了

网友:
现在下雨天多一般都是南桥回潮造成难开机的多。

网友:
加焊下南桥.

网友:
这样的软故障比较难修,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测量了另一块VIA主板,K8T800的,开关机针的电压也是3.3V左右,应该正常吧?

网友:
找师傅换了开机芯片和V星的专用芯片,还是开不了机,估计南桥有问题,不搞了,随便卖了街边的收买佬了!

网友:
给卖了,这个结果好,不用人惦记,呵呵,楼主英明

网友:
是不是晶体问题。你自己量下就可以知道。  这个板子还修他??????

网友:
需要测量 情况不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