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哪位师傅有AAT1115C

楼主(2010-10-25):
我这里有一台宏基的1716L显示器,屏的型号是CPT170ES01S,屏上的AAT1115C烧掉了,这个芯片到处买不到,哪位有这种坏屏的话请留话,剪一个卖我,谢谢了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上次买了个拆机的,也是坏的,害得把屏也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好象没有看到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