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顆是甚麼電容怎樣用電阻表測好壞 請幫忙

楼主(2010-10-25):
這塊板是IBM適配器 因無電壓輸出 想試修 因我是新手 通電測試零件驚有危險 為安全用不上電測零件  圖中黑色四方電容字上寫275V 0.33UF ECQUL 40/100/21 GMF MKT 132400 1A
怎樣看其規格及測好壞 請指點謝謝

网友:
这电容不会短路就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这个电容没鼓包没短路就是好的。

网友:
外观要是没有鼓包的 一般都不会坏的

网友:
这是过滤市电上高频电压的高频电容,如果不短路就没影响的。

网友:
拆下来看能不能充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