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稳压电源能修笔记本和手机的,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2010-10-25):
质量好点的,有哪些要注意的?

网友:
安泰信,就可以,30V 的15v的都有,挺好用

网友:
30V15A吧,修笔记本跟手机的话一般30V5A的就够了。

网友:
是打错了,后面不是更正了是30V5A的了吗?

网友:
现在都便宜了

网友:
修本子15V不够用,30V的可以了
电流5A也够了

网友:
手机和笔记本用的电源还是有区别的,笔记本要30V5A的,手机要10V(一般15V)2A就行了。2A电流表分辨率可以到达1mA,更精确一些。

网友:
我看现在新的笔记本好多都需要6A甚至8A的电流,如日系的100W以上,是不是该买30V10A的稳压电源了才能够用呀?

网友:
“需要6A甚至8A的电流”,没见过功耗这么高的。

网友:
买龙威的.30V5A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卖的:
IBM 16V-7.5A G40/G41笔记本原装电源适配器.(绝对原装)! 如实描述 七天退换 30天维修 最近成交1笔 北京货到付款 125.00
原装正品 富士通19V7.9A 电源适配器
原装正品 HP惠普 150W 电源适配器 AL192AA 全国联保
原装 Gateway M350 M675 M675CS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19V 7.9A
欧顿全新 HP惠普CAMPAQ康柏 19V-7.9A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宏基Acer AP.15001.001 Aspire 1800 19V 7.9A 150W 电源适配器
索尼SONY PCGA-AC19V7 19.5V 7.7A 电源适配器一年包换 如实描述 七天退换 30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维修中使用试验电源是裸板测试。

网友:
那是电源标称,实际笔记本本身耗电没那么高。据我观察我多数机型包括充电中通常也不超过5A。

网友:
兆信的夜不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谢谢

网友:
一般的这样的需要多少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150-280左右,是 普通的,牌子不一样价钱差别很大,好点的都700-800以上的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了啊

网友:
修手机用的电源便宜的只要45块,贵的100多。
30V5A的,我自己认为400元以下的没有质量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