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M210有时可以触发,有时不能触发!

楼主(2010-10-25):
各位朋友,见天接了一台《清华同方灵迅M210》的机子,接过来的时候没有待机,拆机一查,发现电源接口附近一个保险熔断开路,拆了一个换上通电,电流表电流上到5A,继续检测发现一个电容击穿短路,拆掉电容,主板不短路了,一上电测得有3V 5V 1.5V ,但是电流表显示电流为0.00按开关无反应,之后测量一切都觉得正常,怀疑是南桥问题,先加焊南桥,上电电流表显示电流,按开关可以触发了,接着又多试了几次,都可以触发,之后想装机测试了,还是不放心又试了几次,居然触发不了了,再试还是一样的触发不了,又把南桥拆了做一个新的上去,上电有可以触发了,试了几次后又触发不了了。之后再试,有的时候可以触发,有的时候又不可以触发!!!南桥绝对是好的也绝对做好 的了。现在陷入僵局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教各位高人指点一下。小弟我在这里有礼了。多谢多谢!

网友:
这种不稳定情况,估计是触发控制电路中的电容漏电。按时序维修,应该可以查到问题。

网友:
EC单片机,换了吗?

网友:
各位朋友的指点小弟我学习了,在这里谢谢大家了!我真的 是无语了,先插上电源在按开关就触发不了了,若是先按住开关在插上电源,在插上电源的同时在松开开关,再迅速按一下开关,每一次都可以触发!!更让人火的是触发起来还不跑CPU,按压一下北桥就可以跑CPU了,北桥也虚焊了,拆下北桥从新植珠再做上去,就可以亮机了。但是问题是触发解决不了啊,不可能告诉客户先按住开关在插电源就可以开机使用了吧,触发解决不了还是意味着维修失败,在可以亮机使用也没有用啊!!再次请教各位高人指点,若是电容漏电的话该如何查电容漏电呢?电容漏电不好查吧,再说了开机电路那么多的电容查得过来吗.

网友:
这机子估计每次插电之前时候给bios放电每次应该都可以触发!这应该是bio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