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

楼主(2010-10-25):
经常碰到些板,插12V掉电 没有短路上管换了也不行  COM口拆了还不行  现在的新板 CPU供电IC不好找没有代换,  不插12V  有内存供电  南北桥没有,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网友:
不插12V 。没有CPU电压。你说的南北桥没有,是指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有些是桥这焊引起大部分是电源芯片或驱动芯片不良 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