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工帮忙解决下ALC653声卡播放时,女声变男声了

楼主(2010-10-25):
小弟一块:GA-8VM800M主板,前段时间收藏起来,现在拿出来开机正常,但声音变了,放的音乐女声变成男声了。开机起动的声也是比正常的音调要慢,,有拖音,各位高工帮忙分析下是哪里原因。我已经重做系统了,故障依旧,声卡芯片ALC653也换过也是一样的问题。我还需要注意下哪些方面请大家指点。谢谢!
主板规格如下:
http://www.gigabyte.com.cn/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1959
芯片

网友:
换一下驱动先。

网友:
这个问题存在不 没碰到过

网友:
我遇到过,更新驱动解决了,当时这样就解决我也不信的,但确实就好了。

网友:
感谢几位高工的回复,但我的驱动都换过很多了。官方的驱动也用过但还是不行。。郁闷了半天。晚上回去换个操作系统看下。

网友:
还是不行。有位高手可以帮忙检查下的。。太奇怪了。和以前的单放机没电的效果差不多

网友:
换声卡,昨天我还修好了一片一样的故障的。。。我的是alc655的声卡。。。

网友:
huangxin52
的帖子
换什么声卡呀。。。芯片我换过。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呵呵,我没看清楚...我昨天修了一个和你说的一样的故障的。。。我是换声卡好的。。。把耦合电容也换一下看看呗。。。

网友:
huangxin52 老大,我拍个图你能不能帮我看下把哪个换掉行吗。。

网友:
那位置确实掉过一个电容。是装显卡的弄掉的。后面我从主板上拆了一个换上。。
但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