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用过DDR1和DDR2内存检测仪的吗?这种怎么样?

楼主(2010-10-25):
想弄个这样的检测内存的东西,不知道对付带不起的内存效果如何?
主要是二代。有用过的说说。

网友(点评):
价格高了点。最多100-200多米,还是可以考虑一下,新手适合使用

网友:
上次我也发布过,这里的高手都说不是很少用。。。

网友(点评):
你有买吗?

网友:
难道高手用JS9000!?
那个价格接近1W,太贵了。

网友(点评):
不贵,好东西怎么能白菜价格。但是我不稀罕那个,我纯手工杀内存一样OK

网友:
这个测试仪,我用过,不好使的

网友:
现在我都是直接用软件测,比这个准确多了

网友:
可以用好的带坏的。可以用纯软件测试。
要是点不亮的,纯软件根本运行不了。
高手倒是可以根据32位地址线和64位数据线的对地阻值进行研判。
我等新手想用一种傻瓜的工具直接进行判定。
JS9000如果有量的支撑到也是不贵,肯定是物有所值的。
我是想用这个工具帮助我找到影响不能开机的颗粒。
这种工具可以吗?

网友:
哈哈    哈哈  哈

贝贝 -2 笑什么?

网友:
哈哈    哈哈  哈

贝贝 -4 还笑?

网友(点评):
有什么好笑的。我倒

网友:
这个我有用过,不过个人感觉没多大用处

网友(点评):
我的主板和BOBO机完全打跨你这个破内存诊断卡。

网友:
BOBO机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什么东西啊??嘎嘎

贝贝 -6 笑够了没?

网友:
什么东西啊??嘎嘎

贝贝 -8 那你接着笑吧

网友:
什么东西啊??嘎嘎

贝贝 -10 请继续,到你笑够了为止

网友:
电脑内存

贝贝 -10 灌水

网友:
电脑内存

网友:
电脑内存

贝贝 -10 恶意灌水

网友:
电脑内存

贝贝 -10 你灌到底,我扣到底
石头第七领域 -2 警告

网友(点评):
故意灌水,不想要号了呀?

网友:
电脑内存

贝贝 -10 你到底有多少负分够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