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A8S花屏

楼主(2010-10-25):
开始开机白屏,压显卡,亮了。进系统发现有竖线,看着像显存。换了。再点还是一样。再重做显卡,问题一样。手边又没有新的显卡。想各位帮忙确定看是哪个问题。
华硕

网友:
压下显卡就亮,亮的时候有线不,要是换了显存,又做了显卡,还不行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2011-05-26):
外接屏啊!

网友:
是显卡吧 外接一下

网友:
按照你描述的 压下有显示 那应该就是显卡虚焊

网友A:
应该是显卡了。楼主说呢?

网友:
你先看看外接屏,不行的话应该就是显卡虚焊

网友:
有的时候外接也亮,也可能是显卡的事,我就碰到过,内接不亮外接亮还以为是屏的事,结果加焊OK了。先加焊在说吧。

网友:
用风枪吹吹显存。可能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