饼哥

楼主(2010-10-25):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思路维修,  不稳定掉电蓝屏, 怎么检修啊 大家给点思路啊,饼哥给我们新手点思路啊

网友:
换核心供电处滤波电容...加焊时钟ic...加焊南北桥

网友:
查片寻址过程,刷BIOS。。。。

网友:
打各路AD线的阻值,主要在内存和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