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890d 奇怪问题 二极管挡测量一个很小的贴片电容?

楼主(2010-10-25):
一台式主板,, 我测量上面的小贴片电容    峰鸣了,  你把表笔一调换 不峰鸣了?
这是什么原因?
如果测那些6.3V的电解电容 他峰鸣一会冲上电后 就不响了?

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的胜利 vc890d坏了? 这样怎么检测小电容有没有坏啊?难道是主板有问题?(好多地方都一样的情况啊)

网友:
该不是会是表坏了,固态电容原本做的小精密加上长时间在使用误差大形成单向阻止不同也很多!

网友:
多测试器件对比看下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容的基本功能知道不

网友:
请把贴片电容拆下量,应该不会有“二极管特性的”声音出现。
因为你在线会有周边电路影响。

网友:
哦, 我试试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 什么叫电容的基本功? 我不明白

网友:
电容里面会存电的,要拆下来量才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