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键盘

楼主(2010-10-26):
T40键盘客户拿来 应该是自己动过  把连接线弄断几根 那东西不能动烙铁啊 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连接方法啊 高人指点下,有没有把键盘解剖过的 想把键盘折开换那 整片连接线 不 知道能行不,自己看了半天 好像不是那么好弄开啊 郁闷

网友:
难度很大,最好不要那么做,换一个不是更好,能挣钱是前提

网友:
跟客户说  换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是肯定的 只是想研究研究啊 不知道有可能性没有。

网友:
可以换的,不过要点技术

网友:
这个本麻烦的 ~首先要把键盘上面的所有键扣下来才能打开键盘!扣键下来和装回去  那就是个不小的事了 !你还要找键盘线换上去 !  直接换一个键盘好了 !现在很少人修键盘了

网友:
可以换的  但首先得把所有键都扣下来才能打开键盘 !你还得找键盘的连接线 !再装回键     是个不小的工程 !建议你还是换个键盘好了 现在都没什么人修键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导电银漆看来没有办法的 等有时间弄散换排线 没有弄开过 担心要排线一直连到键盘里就没得搞了。动手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

网友:
有专业修键盘的,找他们搞还行

网友:
你给他换个,换的坏键盘自己研究研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