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520的tps51124周围高清照片(艰难完全修复)

楼主(2010-10-26):
二修机,这个芯片的1.05V好像,开启信号R180和C129没了,看图纸应该有,否则无法启动芯片输出电压,可惜换了几个R,从1.2K,4.7K,10K,20K,最后莫名其妙的tps51124冒烟了,找了半天,换了个芯片上去,没一会又冒烟了,输出没有短路啊。没想法了。

这机器修了快10天了,由于是被上家卸掉了4处地方,又没样板,看图纸慢慢摸索至完全修复,给维修此机的人一点灵感。。

郁闷,输了半天的字,保存居然白板丢失,那感觉啊,那就废话少说,说关键的。

本机是被上家卸掉了PR180,PC129,断开PJP5和PJP6,断开的PJP6导致1.5VS的信号丢失,无法开启Q38,使vccp_on输出低电平,从而无1.05V输出,造成缺电不停从启。在焊接好PJP5和PJP6后,为避免再次烧毁tps51124,没有接入PR180,结果是开机正常,分析电路后,发现slp_s3#控制1.5V输出后,经过图纸P34的复合电路,可以开启vccp_on,进而开启+1.05V,使vccp_pok输出高电平,关机时,1.5V被关闭后,vccp_pok为低电平,1.5VS为低电平,导致Q38关闭,使vccp_on为低电平,关闭1.05V,图纸中画圈也是对PR180的存在打个问号吧。至此,完全修复开机进系统。就是有一点,我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在断开PJP5和PJP6的情况下,强拉高tps51124的1.05V EN信号,会烧芯片,前后烧了3块,都是这么烧的,盼修过此板的同行解疑。

最后,希望大家对于修不好的机器最好能复原,实在不行写张字条也行啊,本来就是SB烧了更换SB那么简单的活,硬是搞成了大活,折腾了我那么久,就因为你们维修后没有处理复原,何苦啊!!!!

网友:
手里正好有一台一样的...一会儿上班给你看看,,你加我Q号联系我.具体情况我资料中有

我的板号是LA-3491P仁宝代工的.不知道你这台板号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我的板子号码和你一样的。怎么联系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