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T主板维修一波N折

楼主(2010-10-26):
ASUS A6T主板维修一例:
此板由同行送修,拿到此主板时,北桥和显卡均有上过BGA返修台的痕迹,CMOS电池没上。
  通电,电流跳变了几次后掉电(整个跳变过程电流偏大)。查…查…查…,没查出什么问题。
没思路时,把CMOS电池装上再试试吧。问题来了,装上后测电池电压仅0.25伏,+VCC_RTC都不正常!!! 经排查,确认为南桥坏。

换南桥,机器亮了,丢给新来不久的徒弟去组装。

装好测试,他告诉我机器不亮。我拿来通电,电源又明显偏大,跳变几次后掉电。哎,拆机吧,仔细打量,发现CON16接口几根针倒一起去了。 挑正针脚,通电再测,电源还是跳变了几次后停在0.9A左右不变。查…查…查…,没查出什么问题。哎。。。。心灰意冷。
也许是气温低吧,对温度变化比较敏感。感觉南桥微微发烫,感觉不正常,死马当活马医,再换南桥吧。……哈哈, 再次换了南桥后机器死而复生。又亮了,提醒徒弟用心、细心安装。装完直接进入XP系统,测试滑鼠、声音、键盘,一切正常,关机,准备送测试台测机。屏一盖,准备拔电源插头,发现电流跳到1.3A多,并一直在跳变。把盖再次打开,正在进入windows。怎么回事? 我又按开机键了??进入系统后再次关机,哎,心凉了。 关机变重启!!按电源开关4秒关机试试??一按电源开关就关了,关机后既然不能触发,得拔掉电源头再插上才可以重新触发上电。南桥问题??这两次换的南桥都是拆机的。难道换的南桥不良??再次进系统后又发现所有USB接口不能用!!!我现在头真是晕的。 没有想别的,再次让徒弟拆机,我再找一个南桥植珠,上BGA。做完测试,真想跳楼了, 做维修真累啊。故障依旧,开机能进系统,关机变重启,按电源关机后不能触发,所有USB接口不能用。没这么巧吧,两个南桥出同一问题????不行,洗把脸,清醒一下再说吧。…………

从USB接口不能用查起吧。四个USB接口的供电由两个芯片控制:U3901、U3902。

四个USB接口均无供电,查两控制芯片的pin4均为3.3V,查至Q3901时,发现它已掉件,补上,通电测试,USB接口供电正常了,按电源开关键关机后也可以再正常触发,进系统试试吧,哈哈,关机也正常了。装吧,再次组装!
哎,一天就折腾这破机器。

为什么Q3901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空负载了?用的是+V5 SB,可能待机不能承受这么大电流造成.
关键你合屏的时候机器自动待机,是不是+V5 SB这一端过流造成的?

网友:
维修的确是很累的事情啊!!!!!!!

网友:
个人浅见,不足为谈,纯属议论议论,因为图中所示不全

网友:
换3次桥啊 真强大 换一般人 早放弃了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我学习!尤其徒弟装坏了 如果是我 就火大了!!

网友:
我一般看到机器亮都懒的管他了,换过南桥发现u口不好用就想让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楼主的坚持不懈让我们很佩服,,

网友:
努力加奋斗,支持

网友:
做维修真累呀

网友:
有时就是这样子的,没装机时怎么搞都是好的,装上去就不行。再拆再修,如此反复。心都烦完啦。。。。

网友:
有没有高手把楼主问题给解决了

网友:
换3次桥都要用好多时间啊。

网友:
维修的确 累!LZ 毅力惊人

网友:
楼主修这个机器前前后后得花一天时间吧,佩服

网友:
有点奇怪,我也有一台A6T,北桥显卡都被干过了,现在电流跑到0。9掉电,换了北桥还一样

网友:
请问楼主的A6T图纸是J REV:2.0的吗?南桥NF-430,北桥6100,显卡7300的芯片组?是的话可否上传一个,正需要,谢谢了!

网友:
应该让上次那个发贴说我们搞维修所谓黑幕的家伙看看。

网友:
应该让上次发贴说我们黑幕的家伙看看修电脑有多累。

网友:
换3次桥,换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USB供电也能引起关机变重启

网友:
我不知道,你是抄的别人的,还是就是你本人,
一个很简单的案例,在几个论坛转来转去的,
唉,说实话,搞点有技术含量的,再多投几个地方,
看到某篇维修贴,恨不得在全国的各维修论坛上都被传过了,也不知道就是本人发了,还是别人转载
让我想起: 天下文章一大抄!!!

网友:
三次做桥,楼主BGA功夫了得,板子没有掉点,牛啊

网友:
只能说楼主是强人!!!

网友:
小小小海鸥
的帖子
三个论坛是我发的。看论坛帐号留的QQ就知道了。还有发贴时间。我这不是什么好贴,只是想看看各大论坛的高手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这个故障。

网友:
历害,南桥还好说,,如果是北桥,做几次的话,就麻烦大了。

网友:
是检测到USB,引起板子保护了。所以掉电

网友:
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下次碰到此类的故障有个判断方向了
多谢楼主 谢谢啦

网友:
经典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华硕的烂主板,这么折腾还没有挂掉,难得啊。 还好不是A8 Z99那个系列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的累人 但是有时候你不也是很轻松的修个通病啥的

网友:
lz维修时候相当的心细,值得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