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技巧,短路烧板如何去找发热芯片,除了用手摸还有 ...
求助小技巧,短路烧板如何去找发热芯片,除了用手摸还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0-10-26):
一般是能摸到的,早上起床烧的这片,电流都上到2A了,烧了好几分钟硬是摸不到哪里发热了,有别的好方法介绍下
芯片
技巧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等待高手回复,

网友:
声音,气味,当然还有目测。。。。

网友:
烧吧,直接加压测试

网友:
不能再加压了 别伤及无辜

网友:
用个红外温度计测不知行不行。

网友:
短路的话都没法跑电路了,如果在公共点而且板子上有jp的话,可以逐个断开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