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73 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0-10-26):
进液的ACER 5573机器,用洗板水洗过后待机0.083A 电源等和电子邮件灯常亮,MAX8736  CPU电源管理芯片GND脚PCB烧断以接好,一组MOS管没有VIN电压以飞线供给,现在是主板不上CPU电流跑到大概0.8A左右不掉电,上CPU电流跑到0.35A就掉电了!内存和显卡供电都正常3V 5V电压也正常;请大侠门指点指点下小弟或者上传个上电时序给我也好~~主板是广达的 ZR1独显板!

网友:
先烤烤主板!然后用烧机法,看看哪里有短!

网友:
看上去不像是短路啊,待机电流虽然有点大,但是有灯亮的这灯也有一定的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