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IBM R50按开机键瞬间漏电

楼主(2010-10-26):
IBM R50按下开机键瞬间漏电 有时不漏电电流 0.37 0.45 0.38 有跳变 我加焊显卡 能开机 进系统 几分钟后又开始漏电 不能卡机 故障重现 一会漏电一会不漏 电流有跳变 不开机 救急救急 帮忙分析下
不开机
显卡

网友:
重植吧,如果还是这样,显卡板层断线了。

网友:
重植试试,不行换个看看,

网友:
敢确定是显卡吗 我现在有点害怕了

网友:
漏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短路有时候还多少有点电流 有时候就听见稳压电源保护一下 电流直接000了

网友:
那一半就是没做好

网友:
可以确定是显卡的话那我就重新植边球

网友:
短路是怎么回事 芯片没做好会短路吗

网友:
用酒精清洗一下

网友:
有时短有时不短 我洗个试一试

网友:
显卡肯定没有加焊好

网友:
显卡最好重新换个。

网友:
重做一下再试试,确定下问题所在

网友:
大伙都这么肯定 我试试

网友:
有时可以是B电压不稳定导致的吧,如3B电压之类的.应该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B电压 是什么意思啊 待机?

网友:
你说的漏电是什么意思.测出来的吗?

网友:
漏电?楼主是怎么检测出来的,说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什么显卡啊

网友:
上稳压电源 开机有时稳压电源 会保护一下

网友:
IBM ATI 挺厚的那种

网友:
nv 显卡我常植球 ATI的老显卡我还真是第一次 不知道好做吗

网友:
楼主的漏电,是什么含义哦。

网友:
先把显卡重新质球。在看看有没有供电管不稳定的,

网友:
呵呵 、 还是直接换掉好了 . 真是费劲。

网友:
呵呵 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学习下 楼上说测供电管不稳定 不好意思我还没侧过呢 该怎么测啊

网友:
我重植了 见证奇迹

网友:
应该是CPU都还没有过

网友:
我真晕 重植 也不知道怎么了 植球就是不化 还有几个焊点 变宽 植球趴了 反正现在不加电了 待机南桥好像也虚了 待机没了 安南桥才能出来0.02 开机000了

网友:
呵呵 请问 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是掉电还是漏电?重植或换显卡吧

网友:
我晕了 是电流啊 稳压电源啊

网友:
不知道IBM的PCB板子怎么样 别等我还芯片 板子不行了

网友:
把键盘拔掉看看开机线上电压还动么?

网友:
等等 我看看啊

网友:
测试点在哪啊 键盘拔下来 电流就从待机0.02 变成0.01

网友:
我这还有个方正R511-400的机器不认硬盘 现在换个南桥还不知道怎么样 正在做

网友:
重新搞下显卡 试试

网友:
楼主杯具啊希望你的板子还能活

网友:
必须的  我们这不行就换板 不过还是希望能好

网友:
他应该说的是    掉电问题       少走弯路了          我认为是电容作怪

网友:
这机器 挺怪的 我加焊好过 过一段时间又坏了 一般人都应该感觉是 没加好   又重植了 下  这下好了    南桥虚了   我现在 焦头烂额了

网友:
漏电是会ZZ的叫的  你确定是漏电吗?  如果是那跟显卡拉不上关系   是电感坏了要不就是没汗好    你得听听是哪在响

网友:
那问题太难查了,可能是哪个小元件,最有可能是CPU那块。

网友:
没听见哪响啊 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源主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有可能是主电路上的某个电容性能不良了吧

网友:
好像不太可能吧 我有一次按着显卡还能开机  滤波不良  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能哈

网友:
楼主太有意思了,搞出一个漏电词来,看得我一头雾水,应该是掉电吧

网友:
是掉电吗  嘿嘿我也说不清楚了  具体什么特征  这种现象叫掉电啊   学习了

网友:
我对这种现象描述不是很清楚  新手抱歉  新手对现象描述好像都不行

网友:
对,我也想知道漏电时什么意思。

网友:
漏电  比如说 待机电流过大

网友:
哪位高手 说说 笔记本故障的具体现象

网友:
漏电  是保护了吗

网友:
应该是  这个怎么判断

网友:
比如说什么叫掉电漏电 黑屏灰屏 花屏   拖尾还没见过    保护和掉电一回事吗

网友:
漏电,是显卡没有做好吧!

网友:
侧下显卡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
应该没有  再说现在芯片短路不短路 好像也看不太出来 今天看了个联想的本子 不加电 待机0.05V 把电池充电芯片  拿掉待机正常0.02但按开机键没反应  公共点场管D19V S17V不太对了 我就找啊找  找到一个场馆 DS级只有26欧的阻值 我以为找到了  断路法分析下故障依旧  最后神奇的好了   场管没换  你说他是短路吗最后我看了这个是北桥的供电

网友:
不加电了,可能是被你干短路了,以前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不一定是显卡,也有可能是电容漏电呀,IBM的机器滤波电容漏电的很多

网友:
哈哈今天太爽了  dell6400不充电 适配器不开机电池开机   插适配器 公共点有电不开机  开机按键3V   我判断是充电电路问题  我就找啊找啊  怎么也找不出个所以然  能开机其他地方可定没问题   我测了充电电路的场管GDS阻止也都正常  插适配器上管D19V  SG 0V  插电池 G级也有12V 电压 很郁闷看样子像是  升压电路没有叠加  单5V也有  我纳闷  没头绪 我开机测场管G级 哎怎么响了 我晕在凤鸣档上 我赶紧调回来   等等 怎么会响呢    原来芯片有击穿 开机保护

网友:
ibm动一发则动全身。重做下显卡,南北桥都 有可能

网友:
应该 是ADP3205 芯片 虚焊  CPU 没过    CPU 保护

网友:
掉电    的原因很多哟。 不好查哟 。。     还是自己仔细看下把。 是不是加焊的时候 导致故障扩大了哟

网友:
应该是  换板吧虽然不愿意  可没时间这么耗下去  有时间自己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