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宇瞻 Apacer 2GB DDR2 800(经典系列)资料那位有

楼主(2010-10-26):
内存条坏了.找不到资料刷.那位 有麻烦发一份给我
资料
ACER

网友:
你确定是SPD数据丢换了吗?如果是的水便找个相同内存容量频率的相同双面或单面的SPD刷进去就行了!用不着这么费力找!觉得不爽的改写下SPD数据里的内存名称就行了!

网友:
你有吗?麻烦放过 我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