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磐正8RDA3I + Barton2500故障

楼主(2010-10-26):
电脑用了5年了,最近不稳定就拆开来清洁下灰尘(以前也清过几次的)
清洁完了发现开不了机了,开机过几秒种后就主板自动断电,指示灯报CF

后发现只要把CPU拿下来,开机主板就不会断电,指示灯FF显示正常,与其他配件无关。

用手试了下,开机后几秒钟,CPU的温度就变得非常烫手,估计是温度太高主板保护自动断电了。

因手边没有相关的硬件可以替换,请问各位大大

这种情况一般是主板的问题还是CPU的问题啊?

网友:
散热器装好了吗?我以前也遇到过,就是散热器没装好差点把U压坏了,把原来的硅脂擦了,涂新的再装了试试

网友:
是CPU温度过高主板保护了,可能是你散热器没安装好,在散热器跟CPU之间加点硅脂再装上去,固定散热器的东西也要一定要安装好不能松。

网友:
一步一步做好,首先拿下cpu仔细将周围的灰尘跟cpu上的硅脂擦干净,然后将cpu放在插槽里用手干净一下有没有放到位,之后落下拉杆均匀的涂抹硅脂上好cpu将内存金手指差干净装上去
对了难道你没装散热器就开机?

网友:
最开始是装了风扇开机的,发现不行后就把风扇拿下来开机了

是不是CPU已经烧掉了啊

网友:
如果短时间应该还没有坏,也就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