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BENQ S72 可开机触发,电流跑1.3不过

楼主(2010-10-26):
明基 BENQ S72 可开机触发,电流跑1.3不过

     机台可以触发,上电后跑到1.3不动。说明主板部分供电已正常,但有部分出现问题。拆下主板,按下开关,检测几组系统供电,发现5V3V1.0V都正常,但没有1.5V

    1.5V的电压是U7控制Q11Q26两场管相互导通而产生。经测量Q26的控制脚4脚,有电压输出;而Q11的控制脚4脚却没有电压。Q114脚是由U725脚控制。而U725脚工作前提是U71脚有1.5V电压输入。测U71脚,无电压。1脚是POW_GOOD_3信号输入端。向上查该信号。

    PWR_GOOD_3信号由U11发出,U11LM393。
    检测U11后发现U115脚无1.5V电压输入。再找U111.5V来源。

     再向上检测。U115脚电压来自Q517

     当按下开机键后,南桥会发出一个触发信号SLP_S3_4RQ524,使Q524截止,从而使Q517导通。+1.5AQ517D脚传到S脚,产生+1.5S。经测,发现Q517.DQ脚正常。而S脚只有0.6V。更换Q517后再开机,一切正常。装机测试OK
     附详细实物图,和电路图

BENQ S72 不亮机.zip

网友:
对新手有点用!出现问题。应有一个维修思路!知道应该如何下手去查找!学习。

网友:
明基S72都是独立显卡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