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无待机

楼主(2010-10-26):
一杂牌电源 不能启动 ,经测量 没有待机电压, 但 绿线上有1.75左右的电压,打开外壳 也没有发现元件有明显的损坏,这种现象该从那里下手啊  ?  我是新手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吧

网友:
你看一下 待机变压器有没有 5V电压输出。

网友:
待机变压器后级有两个二极管上都没有电压啊,绿线上的电压是从电源IC WT7510的一脚来的
但找不到电源IC上的电压从哪来的

网友:
看下有3V。5V的公共电压不!还有一些机只能用原装电源才能用

网友:
1.300V是否正常
2.取样电阻  阻值是否正常
3.开关管控制电压是否正常
4.待机电压输出对地是否有短路
5.以上都正常就换个开关管吧    有可能性能不良

网友:
先把待机电源修好了再说,反正没几个零件。

网友:
6l楼思路正确的,有了待机,5v 才能推动 电源管工作

网友:
很可能就是这个电源IC WT7510击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