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显示器开机黑屏

楼主(2010-10-26):
90%都是灯管的事,用一个好的灯管换一下就可以了。
黑屏

网友:
不是吧,我修了好多个了,是高压

网友:
大部分是灯管线断,有部分是高压线圈坏了。

网友:
灯管断线,我也见到很多

网友:
HP的这款机器黑屏故障
、大部分是灯管的问题
换灯管解决

网友:
两样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