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块硬盘故障!!!

楼主(2010-10-26):
第一块:时不时的不能进系统,一过自检就暗屏,特别是意外断电的情况下是肯定进不了系统的,在这时的硬盘用U盘也无法分区或者PE引导!!但是放置半天有时候又没有问题了!!完全能正常进系统并使用,哪怕玩游戏都成!!
第二块:能用U盘进行分区,进PE也没有问题,但是GHOST完系统后就是无法安装,直接停在最后一个自检界面了!!做从盘使用没有问题!!THDD扫描无坏道!!
第三块:开机能检测到硬盘,但是不能进系统,用U盘引导分区也不行,一进系统就蓝屏,分区就一直读不出盘!不断电热重启后BIOS里硬盘消失!!断电几分钟后加电测试又能在BIOS认到硬盘!!

网友:
你的硬盘有坏道。鉴定完毕。

网友:
同意楼上总结语

网友:
前2块用THDD扫描没发现坏道啊!!!!

网友:
试试MHDD扫描看看吧

网友:
从建分区 和引导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0磁道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