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本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0-26):
有一个朋友从日本带回来两个东芝的本本,CPU是CORE2双核的,本本在日本用了有两年左右,现在两个本本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不上电池,直接接电源上电的话,本上有滋滋的电流声,用可调电源测出得的电流是0。9A左右,本不亮,但是用电池上电,本就可以点亮,而且没有电流声,但是进到XP滚动条,马上就要显示桌面的时候,本就死机,并花屏,我加焊了,电源芯片ADP3208,但问题依旧,现在有点摸不出头脑,希望大家指点,像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是什么型号  有可能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有待于研究

网友:
补充一点,如果用电池上电后,主板能点亮,这时把电源插上,显示器就花屏,并且主板有滋滋的电流声,哪位高手能帮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一点,如果用电池上电后,主板能点亮,这时把电源插上,显示器就花屏,并且主板有滋滋的电流声,哪位高手能帮分析一下,谢谢了!!“

以楼主这样描述,是显卡空焊了。我遇到过是华硕A8S,现象是一样的。重新植珠。OK

网友:
在CPU座子的后面有一个0E128,好像是有问题,大家能否指点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不是965的北桥,集成显卡,我怀疑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打错了,这是965的北桥

网友:
修好了,是OE128的问题,我代换了四个330的电容,现在能进系统了,哈哈,

网友:
呵呵楼上强啊,电容问题汗

网友:
一般是显卡或者显卡供电问题;看看电感是否虚焊

网友:
好少见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CPU的滤波电容漏电导致的,直接换掉就可以。想加220或330电容处理不了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