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奉献给大家:笔记本综合维修思路

楼主(2010-10-26):
一.不触发故障检修:

保护隔离电路:

故障现象为:用电池开机,用适配器不开机。

维修要点:

a.接口(虚焊)负载短路,电流偏大

  负载开路,电流偏小

b.测量主供电及MOS管的对地阻值(电容,电阻,二三极管保险等)

c.测量主供电(VINT16V)是否正常

d.测量MOS管的导通条件是否正常:正常无输出为管坏,不正常则查相关电路

e.控制IC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TB62501)主供电16V,RC振荡,3SW—PMH4,SHDW—1631,DCIN DRV

1.
CMOS电路

2.
系统待机电路

工作流程:

a.接上电源适配器时,16V从隔离电路输出给系统待机芯片MAX1631的22脚

b.同时电源16V电阻,二极管输入给TB62501的57脚和34脚供电

c.TB62501在供电。振荡(内部RC振荡10脚11脚)正常后,59脚输出3SW电压给PMH4的7脚,同时52脚向MAX1631的23脚发出该电平总开启信号

d.PMH4在供电,振荡(内部RC振荡25脚26脚)正常后,43脚输出3.3V高电平5M-on开启信号给MAX1631的7脚28脚以及TB62501的63,64脚,这时MAX1631正常工作输出3M和5M待机电压

e.3M,5M有输出到H8,H8在供电振荡后(144,143脚外接10MHZ晶振),待机时19脚为3.3V高电平(按下开关后为低电平信号送给南桥)

f.南桥在有供电3M,1R5M(由1R8M转),32.768KHZ晶振起振后系统处于待机状态

4.待机芯片:MAX1631,TB62501,PMH4,H8,
ICH

二.CPU不开机

维修思路:a.CPU的供电(VCORE,CPUIO,1R8B,REF)

b.CPU的时钟是否正常(辅助时钟,主频,时钟IC)

c.CPU的复位和PG是否正常(MPG,BPG,VR—PG)

d.测量CPU的AD线是否正常

e.测量CPU的控制线是否正常

f.测MINIPCI的AD线,控制线的对地

g.测BIOS上的AD线及控制线的对地

h.刷BIOS

i.CMOS放电         其他芯片:网卡芯片,AC”97

CPU
1.CPU座不良
2.CPU座空焊
3.AD线开路
4.北桥

1.插上假负载测量阻值

2.测量CPU座与之对应的PCB板的阻值

3.插上CPU再测量PCB板的对地阻

三.内存不开机 数码卡跑28,38

检修思路:

a.观察内存插槽是否完好,有无变形虚焊氧化

b.试换内存条同时清CMOS

c.测量内存的供电(2.5V/1.25V)是否正常(注意电路上的大电感)

d.测量内存的时钟信号(1.无电压2.有电压无振荡3.插内存才有振荡)

e.测量内存槽AD线和2条系统管理总线的对地阻值(SD:数字万用表测 DDR:指针表测)

f.测量北桥的工作条件(主要测北桥各组供电及时钟)

g.刷BIOS

h.试换北桥

四.开机不显示

维修思路:a.首先判断是屏本身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可用笔记本电脑上的VGA接口插上外接显示器,开机有显示说明是屏的问题,无显示则为主板故障。

b.清CMOS

c.测量CPU的三大条件(供电:CPUVcore1.7V,CPUIO1.05V,1R8B,

d.测量内存显卡等的供电是否正常(大电感,背面小电感)

e.测量CPU的三大信号的对地阻值(地址线A/32,数据线D/64,C)

f.测量BIOS的AD线(Frame帧信号,INIT,RST,CLK)

g.测量MINIPCI的信号线的对地阻值,PCIBUS AD线的对地

h.测量USB,HDD,CDROM,接口的对地阻值

I.刷BIOS

五.进系统死机

维修思路:a.首先判断是否软件不兼容或系统坏,换硬盘内存,重装系统,

b.清CMOS

c.CPU风扇散热不良(重点考虑)

d.晶振不良或分频器不良

e.拆掉所有多余外设(无线上网卡,蓝牙,猫等)

f.注意各个外接接口看有无短路

g.测所有信号线的对地

h.测所有芯片的供电及时钟信号(内存CPU 南北桥)看有无空焊现象

i.拆掉网卡,AC”97,PCMCIA

j.刷BIOS试换南北桥

六.不进系统

维修思路:a.清CMOS

b.换内存和硬盘再重装系统

c.查CPU VCORE的供电是否不稳有杂波或电压偏低

d.CPU风扇散热不良

e.测所有芯片的工作条件

f.刷BIOS

g.换南北桥

七.显示花屏

维修思路:外接显示器看是否正常

1.外接同样花屏

a.更换内存测试(集成显卡是共享内存的)

b.重新安装显卡驱动

c.检测显卡芯片是否虚焊

d.显卡BGA或更换显存

e.病毒原因

2.外接正常

a.重新插拔屏线两端

b.加焊屏线接口

c.屏线接触不好或完全开路,测量屏线(在线测量屏线接屏端的信号线对地阻值,正常时8根信号线阻值完全一致,如有偏大或无穷大则开路或接触不好需要更换或飞线,如偏小可能为显卡信号输出电路引起)

d.液晶屏坏(可找同型号的屏替换测试,如没有同型号在用代用屏时,在上电前一定要先确认电源和地线是否与原屏一致,否则会烧坏主板或屏本身)

e.显卡BGA坏

显示暗屏a.替换液晶屏以判断是否是灯管损坏

b.灯管损坏,更换灯管

c.灯管未坏,检查高压板基本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d.未满足,检查信号源部分,满足,更换高压板

e.注意休眠开关是否被压下而短
八.键盘用不了

       维修思路:故障可能为主板电路问题或者键盘本身坏

a.键盘本身坏会引起串键,报警,打不动,开机报错(301,0210)等

b.主板问题首先应检查接口,看是否把石墨弄掉或者接口没连接好

c.注意接口旁的电容是否OK

d.跳线是否OK

e.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

f.CMOS设置,CMOS放电

g.BIOS资料,密码资料

h.H8芯片和南桥

九.声音故障

维修思路:a.驱动程序的安装是否正确

b.音量调节按钮和软件的音量调节

c.接口是否OK

d.AC”97的供电(3V和5V)时钟24.576MHZ是否OK

e.测AC”97与南桥间的控制线的对地阻值

f.测AC”97 L-OUT35.36是否正常

g.测功放IC的工作条件

h.测功放IC到接口间的元器件是否正常

i.测喇叭

j.Mute静音信号短路也会引起

十.网卡故障

  维修思路:a.检查网卡接口

b.CMOS设置,清CMOS

c.网卡IC的工作条件(供电3AUX,时钟25MHZ)

d.测MINIPCI或PCMCIA上的AD线的对地阻值

e.测网桥是否正常,有无击穿

f.网卡头上信号的电阻电容是否正常

g.网卡的MAC93C46地址存储器是否正常

h.注意IP地址的设置

i.换IC(网卡南桥等)

十二.解密

1.       CMOS放电(跳帽、拨动开关、短接焊点等,有的时间比较久)

2.       算密码(利用软件算通用密码,SONY、IBM部分机型)

3.       解密工具(解密狗和软件,TOSHIBA)

4.       刷写密码芯片的资料

5.       刷写BIOS的资料

十三.VGA无输出

     检查接口测量,123脚对地值为60-180,12.13.14.15脚为400-800,如果不正常就沿着该脚引线到相连的元器件,再排除故障,一般笔记本先接上VGA设备再开机才能有信号输出或者按功能转换,SONY的需安装FN功能键驱动后才能切换到VGA输出

十四.硬盘接口电路维修

    笔记本硬盘接口与台式机一致,只是在台式机的基础上附加4针脚,分别是供电和地线

1.       CMOS设置不正确,可载入默认状态

2.       5V供电不正常,追查41,42脚线路

3.       测量各引脚的对地阻值,如有异常,沿着线路检查

4.       接口1脚RST信号有无高电平

5.       主板上的接口或转接口不良,可更换测试(SONY 富士通 接口线坏最多)

6.       排除以上问题则为南桥坏(一般南桥坏的不多)

7.       认乱码,无法分区或分区不能保存

a.多数为3-18,23-29之间的线路开路或阻值变大,通常为南桥信号是出与HDD接口之间的排阻坏或是PCB板断线

b.硬盘加了密码之后,在有些机型上能认到,也会出现找不到分区表或无法分区

十五.光驱接口电路检修

1.  供电5V(看能否出盒,可判断有无供电)

2.  各信号引脚对地阻值

3.  接口坏或虚焊

4.  南桥空焊或坏

5.  IDE接口冲突

6.  注:通病:IBM R32 R40经常认不到,为南桥空焊

十六.USB故障

维修思路:a.检查USB接口和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b. COMS设置,清CMOS

          c.检查USB接口的5V供电

          d.检查USB接口的数据线对地阻值,通常为500左右,且2个阻值相同

          e.试换南桥

十七.PCMCIA接口故障

维修思路:

a.观察PCMCIA接口插槽内的插针有无断针变形或者接触不良

b.CMOS设置,清CMOS

      c.查PCMCIA主控芯片的工作条件

      d.查PCMCIA的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e.查PCIBUS(PCI总线)的对地

      f.试换主控芯片,供电芯片,南桥

代码诊断:FF:CPU不工作

          28:没检测到内存,38:检测到内存工作,不过内存

          49:初始化PCI总线,为南桥坏

          4A:不过显卡

断电,运行中突然断电,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引起

1.  CPU芯片等散热不良,以至过热保护断电主要检查散热器与CPU晶片是否充分接触,散热器内部有无灰尘或异物堵通风口,风扇转动是否正常

2.  核心供电过高或不稳定,如CPU北桥的供电芯片,在路检测各路电路电压是否有瞬间的大幅度起伏

3.  CPU温控电路,检查替换温控芯片或温控电阻

4.  操作系统也会引起意外关机

5.  CPU本身损坏,CPU散热器的导热铜管内部的冷却液体干枯或失效引起

6.  主板上虚焊,会引起无规律掉电

7.  电源开关接触不好,会引起关机和有时不开机

Cpu核心供电的维修方法(无CPU核心电压输出)

测量核心电压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出现短路时应考虑相关的电容和其它器件

测量MOS管的好坏(通常上管容易坏)

测量次级电压控制IC的供电是否正常,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替换次级IC

测量主控电源IC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供电,开启,PG)

测量VID信号的对地阻值(用假负载时为0欧姆,主要是判断CPU座子是否有空焊)

在以上工作条件都满足的情况,我们要考虑反馈电路和大电感是否有虚焊

试换主控电源芯片

来源:迅维网 笔记本维修
作者:llbjbwx888

网友(2014-03-07):
总结的很精辟,把改注意到的地方都写到了!

网友:
很好,很好,我收藏了

网友:
谢谢楼主,感觉很受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小小白不会怎么办

网友:
挺好的总结

网友:
我就是要学习这个  。。。。。

网友(2014-06-23):
淘汰的文章 哪里复制来的 网上到处都是啊

网友(2014-03-25):
得好好看看这个贴着- -、

网友:
主板做显卡做的不显示了怎么办!1

网友:
学习了 以后会经常来的 学徒难做啊。。

网友:
这个思路挺好的啊   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小小白不会怎么办

笔记本维修与一些常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4350-1-1.html
(出处: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网友:
现收藏!!!!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齐全的经验,好好学习

网友:
看的我头晕    求小小白看的懂得

网友:
很全,真是雪中送炭啊,谢谢楼主!

网友:
我还没学习笔记本维修,不太理解啊!

网友:
楼主真的很给力,值得收藏

网友:
很有用,谢谢拉哈哈

网友:
我有好多东西不知道在板子的那个地方啊怎么办

网友(2014-04-24):
我喜欢这样的资料 楼主有没有更多的 HM55 65少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有时候修起来好费劲

网友:
美中不足啊楼主可否修改下加上实物图~~~我是小小小小小小小小白没图基本看不懂

网友:
前人经验,都是辛苦耕耘结果,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网友:
楼主用心良苦,思路对维修来说是很重要的,这样的话,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吗,对我们小小白又很大的帮助。

网友(2014-06-03):
好详细啊,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收藏起来慢慢消化!thank you!

网友:
顶起来 迅维网维修最棒

网友: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