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20G开机掉电 不亮

楼主(2010-10-26):
  这款机器是AMD的,独立ATI显卡, 开机后电流来回跳变中间重启一次第二次就掉电了。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现在搞不明白是哪里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下散热问题

网友:
AMD的CPU容易出问题,你换个试试

网友:
看下是不是南北桥在一起的NVIDA 的MCP芯片,这个桥爱出问题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一下桥看看会不会好了

网友:
呵,说起来这个问题还可以是个通吧,上次客户弄了两片这样的板子给我修,都没修好,他自己一片是做南桥了,一片是做了北桥,呵,也是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查下  温度检测电路  试试

网友:
先把桥B一下再说,这种情况见多了

网友:
后面有短路。。看下USB的对地阻值

网友:
问题找到了,U挂了。换CPU后不掉电了,但是不显示正好手头有个这样的显卡,换显卡后OK。    说明机器CPU和显卡都坏了。

网友:
AMD的U就是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