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打开个别网页难题

楼主(2010-10-26):
有一主机,主板是映泰I91PL-A7,客户说QQ空间打不开,我给他重装系统后还是打不开QQ空间,打开别的网站能打开,但是奇怪的是打开网站网易时再打开体育新闻什么的就不行了,无法显示网页空白页。。。。再次重新格了硬盘,换个系统也不行。

把网线插在另一台主机时,打开QQ空间和别的网站都正常,排除网线问题,最后只好排除方法来一个一个排除,换独立网卡,换硬盘,换显卡,换电源,换内存一个一个排除也 不行。。。

检查主板工作条件都正常,无法只好换另一个主板后,打开QQ空间和网易都正常,看来是主板有问题,不知是哪里出问题?南桥?北桥?还是BIOS??

网友:
装了几个系统也不行,我安装版和GHO版都装过,还装了WIN7也不行。。。。。

网友:
你都换东西试了N边了,说明是主板问题了,这样的情况还没有见过,你刷BIOS看看

网友:
吧IP和NDS设置一下

网友:
   把猫重启下,用路由的话 换一个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