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打开个别网站难题

楼主(2010-10-26):
有个联想笔记本,型号忘了,不过CPU好像是23什么的,客户送修说是QQ空间打不开,

好办,重新做XP系统后发现QQ空间还是打不开,别的网站都可以正常打开,但奇怪的是一打开网易后再点新闻或体育什么的就不行了,
无法显示网页, 只好把他的硬盘全格了重新分区安装系统也不行。

网线接在别一台机子打开QQ空间正常。。。。

只好换个内存和硬盘来试也不行。。。。无法搞定。

请问打不开QQ空间和别的网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北桥问题吗?个人怀疑是内存到北桥之间有问题吧?

这个奇怪问题我在修台式也遇到过,最后换了主板就好了, 笔记本怕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没听说 最多是网卡这边 还能牵扯到北桥?

网友:
你试试无线看能不能打开QQ农场,这一般是网卡芯片有问题

网友:
装最新的abode flash player试试呢

网友:
纯属软件问题,系统和某些软件不和谐造成,换装不同的系统看看。

网友:
感觉跟硬件没关系,有没有试过其它系统

网友:
这个以后也有遇过,最后的办法是重新分区和格式化,个人认为是病毒的问题

网友:
病毒问题,今天遇到一台这样情况的机器,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汗 是软件 下载flash安装下

网友:
软件问题,

网友:
换个网卡心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