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NF4的板子内存SMBDATA SMBCLK 无电压

楼主(2010-10-26):
磐正NF4的板子内存SMBDATA SMBCLK 无电压,对地短路。跑线查得是两个叫JG的小管子供电,请问一下大家。这两个是什么管子,是不是这两个管子坏了。

网友:
P05的可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是不是所有那种小的方IC比如LZ讲的JS都是APM系列的么,那它的型号又是怎么看的,知道请讲解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SMBDATA SMBCLK短路应该是桥挂了,管子只是起到上拉。这个信号是桥发出来的

网友:
这2个信号也连到时钟.你把时钟芯片这2个脚断开.看还短路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有这么严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