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100PM内存没核心电压

楼主(2010-10-26):
电路中没场管,滤波的连一个八脚2539A,储能的对地打阻值只有20多,这要怎么修啊

网友:
查八脚 芯片的供电  BOOT脚的电压有没正常。正常就换他。

网友(2010-12-29):
9173可以代换吗?

网友:
前辈。指导小弟几手吧

网友:
其他供电都正常么?要不正常的话有可能是专用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我以解决4500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