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板5V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0-10-26):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5V电压(4。3-4。7V波动)不稳定,连接了解码板后5V电压降到2V左右,代换了431和817光籍,换了3脚的整流管,没有解决问题,测试6841的4脚,只有0。2V,请师傅提供6841相关测试数据。(注,此板还有一组高压条电压14。5V,空载和负载时有20V左右,肯定也不正常,会不会跟5V电压有关)

网友:
换整流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这位师傅,已经换过了,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
带负载能力差。一般和五伏输出滤波电容或是初级的大滤波电容有关。还是是开关管不良

网友:
那个开关脚的取样电阻有没有换。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省力省心

网友:
换主板,有可能主板有轻微的短路,打电压拉低了!

网友:
脚位        符号        功能        典型工作电压值(V)
1        GND        地        0
2        FB        反馈        1.8
3        VIN        启动电压输入端        20
4        RI        PWM频率设定        1.3
5        RT        温度和过压保护端        4.7
6        SENSE        过流保护端        0
7        VDD        电源端        17.5
8        GATE        PWM驱动脉冲输出        1.5

网友:
实际的测试数据与你的典型数据差好多,很难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脚位     符号      功能        典型工作电压值(V)        实际测试数据(V)
1        GND        地                   0                 0
2        FB        反馈                 1.8                0。2
3        VIN        启动电压输入端      20                 16-19
4        RI        PWM频率设定           1.3                0。4
5        RT        温度和过压保护端      4.7                3。2-3。5
6        SENSE        过流保护端         0                   0
7        VDD        电源端              17.5                 13-17
8        GATE        PWM驱动脉冲输出     1.51                0。01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好几个这样的问题没有解决了啊

网友:
不知你的电源是用的是什么集成电路,那样也不好给你提个建仪!

网友:
这个负载能力差的表象  换虐波电容

网友:
看300V滤波电容、5V滤波电容、开关管E极接地电阻变大(一般是0.22欧)。光耦二极管端的电压不大于1.2V,三极管端的电压不小于3V,不对的话查相应的稳压电路。

网友:
电源芯片虐波电容 直接换了就好了
50v的

网友:
开关管换了,滤波电容低压的也换了,高压的应该没有问题,还有开关管E极接地电阻没有变大,另外输出有一组14。5V的电压很正常,短路滤波电容有较强电流,短路5V电容,只有微小电流,按参数5V输出应该有2A才正常。6841的测试数据很多也不正常,真的难到了,

网友:
查下5V的整流管,再不行就查下817,431上接的小电容。

网友:
我以前遇见过,电压不稳定直接换电源ic就ok了,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有时电源IC供电角上的滤波电容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
换电源IC.以前修过这故障的显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针对此问题,我代换过场管,6841,高低压电容,431,光耦,3脚整流管,结果都没有解决问题,后来换了431旁边的贴片电容,结果5V在空载时有4。7V,加负载可以正常工作,有5V电压,但换回之前的贴片电容,5V输出也正常,加负载也正常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换回新的贴片电容,现在测试当中,明天看结果。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记得上次修台tcl的,故障现象差不多,几乎把板上的零件全换了,故障依旧,就剩下变压器因为没配件没换,只能认为是它坏了,最后只能换板解决

网友:
直接换下IC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一个电源板吧

网友:
这么其怪的事,一定要来围下堆堆三

网友:
把开关变压器边上的50V的电容换了就OK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贴片电容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测试的怎么样?修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交给用户用了10多天了,没有听说有不良现象,应该是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