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630N报警之后掉电

楼主(2010-10-26):
方正T630N报警之后掉电.

有时刚显示方正就掉电, 有时刚进系统就掉了, 这是那儿问题啊,

网友:
有显卡。就加焊显卡。没就加焊北桥

网友:
显卡是ATI Mobility Radeon X1300

网友:
什么样的报警声?   是不是过热引起

网友:
不是过热吧, 开机不到十秒就自动掉电了(有时时间长点,)最长也到不了2分钟哦, 报警声是嘟嘟嘟……这样子, 报警玩以后就掉电了,从开还是一样

网友:
北桥是945PM的, 是不是显卡空焊了, 显卡是ATI的X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