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门修电脑怎么修

楼主(2010-10-26):
笔记本修理一般不上门,台式机好象可以上门,上门能修些什么?一般带哪些工具?那些硬件问题可以当场解决?谢谢。

网友:
上门维修硬件??
1橡皮:金手指氧化插插
2各类排线串并口的
3高功率手电筒。顾客可能把电脑房到很阴暗的地方
4螺丝刀若干
5备用硬盘1个,拷入各类系统
6备用光驱1个,现在顾客大部分光驱都坏了
7启动U盘一个。
8鞋套N双,现在顾客家里条件好,都是木制底板
工具么。
键盘,鼠标,网签,水晶头,路由器,猫,名片,内存类:SD,DDR,DDR2代,DDR3代(现在3代老爱蓝屏)

现在桥虚焊的多,你直接可以带上360BGA,带上8205植球用,带上936以及含有若干,各类0.5;0.6;0.75;0.45锡球等,

其他备用设备:
主板:478,775,939,940,等
编程器1个
显示器1个

PC3000就别带了

网友:
嗯,很好,看来还得买一辆面包车。

网友:
后面的回答很牛,很幽默

网友:
台式机上门维修一般都是维修软件

网友:
谢谢几位回答,我心中有数了。

网友:
还要带顶针,一字螺丝刀,诊断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这样你可以把你家的店子搬到人家里去算了·····

网友:
我们一般上门就带几张系统碟子、光驱、梅花启子、橡皮擦。
  如果顾客说不能上就带个猫。就这样。像一楼的那样的话。那你最好买个大货车!什么焊台、BGA也带去·······

网友:
买台车,干脆搞个移动维修站,生意一定不错的。。

网友:
以2楼的观点,是需要一辆工程车上门的

网友:
打电话的时候 先咨询一下是什么症状  然后初步判断一下是什么原因 然后根据这个带上所需要的工具。如果你公司信誉好的话。遇到上门维修不了的硬件毛病可以直接给客户开张单子 然后留下客户电话直接把电脑取走 修好了通知客户来取或者直接送上门。

网友:
橡皮,串并口数据线,并口转串口电源线,主机电源线,纽扣电池,扎带,镙丝刀,诊断卡,电话网络水晶头,网线钳子,电话珠子,网线电话3通,adsl信号分离器,顶光驱针,电源测试仪,刷子,皮老虎,ps2键盘鼠标转usb线,电源插头3眼转2眼,usb声卡,usb网卡,usb无线网卡,各种螺丝,SD,DDR,DDR2,DDR3,98,2000,xp中文日文英文加多国语言包,xp2005,2003,win7中文日文英文加多国语言包,2008,pe,软件合集等光盘20张,320G台式移动硬盘(市面上常见所有的台式笔记本驱动,市面上常见所有的软件(如ps4.0-cs4))30Gmini移动硬盘(ghostxp 20个,ghostwin7 2个,ghost2000,ghost2003,ghost98),量产U盘一个1G,hdd+pe启动工具U盘带写保护一个2G(常用软件和维修资料,杀毒软件),4GU盘一个备用,8GU盘一个win7常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