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机的主板 754的有时能点亮有时不能,求解!

楼主(2010-10-26):
换给客户一块联想的754板子,前天 那过去的,今天又送过来,说机器点不亮了,拆机仔细检查主板,发现靠近开机针附近一个10V420UF 的电容 被硬物搓了个洞,估计客户动过,但是问他不承认。拆除办,去点发现 有时一通点就亮能跳C1,有时候不触发。
开机针电压只有0.76,CMOS 跳线3.4V ,晶振0.86的0.50V ,开机针 电压过低,跑线,开机针一条线接到一个FRISW 的插槽,那个三针 一个为0.76V   0V(接地) 5V ,发现个奇怪的问题,点那个5V 针和接地,能触发,奇怪了。这个先放下不管,接着跑另外一条线,连了个220的电阻,接着2个W04的小管子, 再到了一个102的电阻,然后到的一个八脚的管子PHK06N2的第八个引脚。加电测得,PHK06N2的第八脚 为5.12V ,经过102电阻到第一个W04 有5V ,但是这个管子的输出脚为0V ,下一个W04 输入0V ,输出0.76 。基本情况就这样的。
请问各位高手,那个PHK06N2的工作条件,和引脚定义是什么啊。我的料板 上没有这个也不能去替换。麻烦大家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
谁帮帮下啊!!!!

网友:
K8M800???
look IT8282M

网友:
开机排针0.7V的电压不一定就偏低,如果接排针接了开机三极管就是正常的
另外如果板子上有8282M,这个芯片的故障率确实有点高

网友:
我去 看看!有没有8282M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