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7392 VER:1.2

楼主(2010-10-26):
小弟有块MS-7392 VER:1.2板子,在维修过程中,不小心把BIOS芯片弄掉了,又不记得型号,那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纸上的型号为W25X40VSSIG-RH

网友:
是不是不认SATA硬盘吗?我有一块HP同型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触发就跑39 想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型号的板子,认USB口,没有IDE怎么测,只有1至4连SATA口都不认,BIOS设备好的,是不是偶合电容质量的问题呀,那样是贴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