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 无显示

楼主(2010-10-26):
dell 1310 黑屏 外接有显示 有时灯管能点亮但无显示,侧屏供电和高压条控制开关电压无电压,找
发现他们都是ec新片kb926qf发出的。不知是不是他坏了,显卡加焊过无果。不知显卡要发出那个信号给ec芯片。有谁知这个信号是什么?
芯片

网友:
重植一下球再上吧,前几天我也碰到过一台这样的机器。加焊没亮机重植一下好了。

网友:
今天重植一下珠,可是结果还是以样。不知是不是显卡坏,还是其它有问题。有那我搞手指点一下,我该怎样修。

网友:
显卡加焊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掉了,这种机器基本上都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修了还是会返修的。建议换改良版的显卡 。

网友:
直接换块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这机子 就是显卡容易坏啊。 你换了显卡么

网友:
还是怀疑显卡吧 老生常谈了

网友:
我加焊过2次还是以一样,重植珠也是样。看来只能换一个显卡试一下了。不过要是以样的话那要亏80块了的显卡。不能百分百切定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搞不定啊

网友:
显卡能病,植球呗,不行更换显卡芯片

网友: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为了保险我在淘宝买了一块二手板,但装上后和我的久板一样问题,都是黑屏,测屏电压为0V,高压条控制电压为0v.我晕了难到买到一块坏板。不会这块二手板也是显卡坏吧。屏线我检查过没问题啊。我晕死了。

网友:
1310屏线也容易坏

网友:
给显卡重新置球,不行就画个显卡

网友:
这屏应该有马片吧 先看看马片有没有工作先

网友:
8400显卡问题 重做或换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