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说明书

楼主(2010-10-26):
高手识货
为什么 我的附件总是传输失败?
附件上传完成!成功 0 个,失败 1 个:
TrexUserGuide.rar: 附件大小超限

网友:
分卷压缩,每个卷小于1M,试试看。
这个指南实际是一个trex的编程指南,指令非常多,一般没有编程经验的估计不是短期能学会的,即使有编程经验也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学习,并且需要有相当数量的相应硬盘来验证。并非拿来就能用的指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