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IBM T43充电问题,充电芯片是8724的那种

楼主(2010-10-26):
此机插外接可以用,当电池插入的时候在系统下可以检测到电池已插入,如果此时断开外接就直接掉电了,且再把外接插上是无法触发的,待机0,只有一起断开再接才能开机。分析下来把故障锁定在充放电电路上,但是比较郁闷的是在电池插入后,VINT16正常,BAT-CRG正常,8724的26脚和27脚的检流电阻正常,19脚和18脚的检流电阻正常,CHARGER_out12正常,I2C_CLK_BT0和I2C_DATA_BT0不是很会检测,手上没一样的板子,找了个T40对比了下在电池插入的情况下电压小了0.04,但我觉得CHARGER_OUT12能正常出来的话,这两个信号应该没什么问题了。目前我怀疑机器能检测到电池是不是假象。还请各位给出出注意,是否还有什么地方没检测

网友:
你确定是8724吧?

网友:
I2C_CLK_BT0和I2C_DATA_BT0这2个信号在T40里是有门电路3253发出的,和H8S有点关系,但具体是什么原理我也不是很了解,这2个信号和充电接口中的2个接口相连,类似于电池信息检测之类的信号,测下着2个接口的对地阻值看看吧。电池接口5个口,+、-极,SCL、SDA、THM,I2C_CLK_BT0和I2C_DATA_BT0就和SCL和SDA有关,THM和M_TEMP有关,是个温度感应信号接H8的
写了很多,不知道楼主能否看懂,因为也是刚学,前几天刚接触到也有点不是很明白

网友:
回一楼,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网友:
只上电池能开机不

网友:
这个是不能的

网友:
第一个看电池在其他机器上面能充电么,有没有充电电流

网友:
先确定电池是好的还是坏的,以前遇到过IBM电池坏了进系统老是死机的,去掉电池又正常。所以电池的好坏不容忽视

网友:
电池是好的

网友:
纳闷啊,是不是H8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