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铁甲勇士3 2.31版 超级无奈的爆炸 求师傅指点有新故障出现

楼主(2010-10-26):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发现此电源风扇比较响,拆风扇出来加油。加完油之后 发现此电源220V 入口比较简陋。所以加了以个电容(0.47 UF K  280V详细请看图)到220V 入口 (详细请看图),再接风扇上去。结果风扇正负极黏在一起 短路烧糊  郁闷
          拆开=风扇  直接通电 5秒后。6声爆炸声出现 拆开 2个13009  全部炸毁, 连在13009 第一脚和第三脚的电阻(红褐红金 也炸毁) 褐黑金金 也炸毁

          很无奈  只好换了    D13009K 用E13009-2    代换    2电阻也用同样的电阻 代换

          安装完毕 在220V 处接了一个60W 灯泡  上电 耶 灯泡闪一下 贼高兴  用万用表一次  紫线5V  绿线 0V   黑线0V    红线0V   橙线0V
          我狂晕 用的是ATE2008 管理芯片  莫非这个也烧了?
          目前次电源换了13009 前面的所有电阻 和2极管 已经修复 但是新的故障出现 故障是 通电触发后 有强烈的啸叫声,短接5V黄线 和12V 红线就会烧13009  视乎这
这个电源不带短路保护?如何维修?

网友:
铁克你也太强了,六声爆炸,吓死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差点没吓死 ,但是元件都换上去 了 怎么还没有输出呢?

网友:
有遇到这样情况的师傅吗?

网友:
只能说你太厉害了,如果是我烧成那样就不修了,直接当料板用了

网友:
有次我在修一电源,通电以后啪啪两声,当时有个客户在,把她吓的哭了,

网友:
有次我在修一电源,通电以后啪啪两声,当时有个客户在,把她吓的哭了,
引用 网友B:

好在 我修电源有把电源反过放的习惯 要不然 就危险了

网友:
主电源推动部分肯定是有故障的,要么是双管没有工作(查双管的推动电路是否完好),再就是 主电源变压器烧了(用电阻档测一下变压器有无开路),最后也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了(一般情况都不容易坏,而且你的辅助电源能工作,坏的几率很小)

网友:
我有个同事修华硕板子,把三个CPU供电电容接反了,结果 嘭、嘭、嘭三声。客户开玩笑说我来了还用放鞭欢迎啊?

网友:
你那个电容是不能那样接的,兄弟!!!!

网友:
绿线无电压,看看辅助电源12V输出给芯片供电正常不
正常的话,芯片很可能挂了

网友:
我有个同事修华硕板子,把三个CPU供电电容接反了,结果 嘭、嘭、嘭三声。客户开玩笑说我来了还用放鞭欢迎啊 ...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行~~~~

网友:
主电源推动部分肯定是有故障的,要么是双管没有工作(查双管的推动电路是否完好),再就是 主电源变压器烧了 ...
引用 网友D:

刚刚修好 又坏了~~~~ 确切的说 修好之后装好铁壳 再试一次 又坏了 故障和前面一样

网友:
绿线无电压,看看辅助电源12V输出给芯片供电正常不
正常的话,芯片很可能挂了
引用 网友A:

现在绿线有电压了 已经修好 是连在13009 第一脚和第三脚的电阻开路 换了它就一切正常了。可是 刚修好 装上铁壳 故障又像没修好之前一样了

网友:
你那个电容是不能那样接的,兄弟!!!!
引用 网友E:

我是从多彩电源220v入口 直接移植过来的  莫非这个也有正负之分?

网友:
他说的不是你吧,是华硕的那个电容要反装的

网友:
那现在又怎么处理这个电源捏

网友:
电源驱动芯片2008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能用2005 代换吗?

网友:
你加那个电容的时候不能只看接口处啊,还要看板上有没有泄流电阻和共模电感线圈和差模线圈!要由它们一起组成EMI滤波回路,你加的那个电容才有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的 有的 板型 差不多和多彩一样~~~

网友:
你这个是人为故障,自己找找,烧过哪些地方,,会引起哪些地方的附带元件坏!!这种情况,比较难修,,实在没时间修,放弃吧,当料板,,,

网友:
先检查一下IC的外围元件再确定是否IC坏,不要轻易下结论

网友:
太牛了,你在搞自杀式吗

网友:
风扇正负碰到一块 不会爆炸,正常情况会保护的。一定是动了其它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G:

真的啦 风扇正负碰在一起 风扇这边冒一下烟 我分开之后在接电 就爆炸了~~

网友H:
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吧,13009如果是大的,很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华硕和华擎的主板有些弄反了,白色面要装正极

网友:
回复 网友I:

加这个抗干扰电容是没必要的,这个电源在板上面已经有了。两个并联的电容相当于升压,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在短接绿线跟黑线的时候,主电源部分的电压过高,瞬时间烧毁13009。次级整流部分还有无不良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吧,13009如果是大的,很贵的。

13009 都是小的 我遇到的电源都是使用13009的 包括功率只要180W的长城

网友:
回复 网友J:

这个电源 我已经修好 目前还有故障 是短路5V 12V  就会烧13009  视乎这个电源没有保护的?师傅求解

网友:
绿线 0V  明显是IC挂了。。。。。。。。。